buildroot编译出错you should not run configure as root (set FORCE_UNSAFE_CONFIGURE=1 in environment to bypass this check)

楼主(2022-04-16):
在图形配置后,执行 sudo make开始编译
出现以下错误

configure: error: you should not run configure as root (set FORCE_UNSAFE_CONFIGURE=1 in environment to bypass this check)

但是我在/etc/profile里写上export FORCE_UNSAFE_CONFIGURE=1    执行source后,还是报同样的错。重启终端和ubuntu都是一样,还是报这个错误。
想问一下我这种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本我是用个人用户使用sudo make命令,但是报错了。切换到root用户后,直接执行make就没出错。
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按道理来说,这两个应该也区别啊。在个人用户使用sudo就是暂时给个人用户root权限。

网友(2023-08-17):
Cannot execute cross-compiler '/usr/local/arm/gcc-linaro-4.9.4-2017.0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bin/armeb-linux-gnueabihf-gcc'
package/pkg-generic.mk:228: recipe for target '/home/mmm/tool/buildroot/buildroot-2019.02.6/output/build/toolchain-external-custom/.stamp_configured' failed
make: *** [/home/mmm/tool/buildroot/buildroot-2019.02.6/output/build/toolchain-external-custom/.stamp_configured] Error 1

出现以上问题,就是用ROOT用户编译也是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