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CubeIDE下载touchgfx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2022-05-05):
一、将下载算法的文件STM32F767_W25Q256.stldr放入到C:\Drivers\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IDE_1.9.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cubeprogrammer.win32_2.0.200.202202231230\tools\bin\ExternalLoader

打开调试设置参数,如下:

二、增加外部flash(W25Q)和外部SDRAM
编写链接文件 STM32F767IGTX_FLASH.ld,代码如下:

/* 用户模式堆栈的最高地址 */
_estack = 源(RAM) + 长度(RAM);/* 结束的 “RAM” RAM 类型内存 */

_Min_Heap_Size = 0x1000 ;/* 所需堆量 */
_Min_Stack_Size = 0x800 ;/* 所需堆栈量 *//

* 内存定义 */
内存
{
RAM (xrw) : 原点 = 0x20000000,长度 = 512K
闪存 (rx) : 原点 = 0x8000000,长度 = 1024K
SRAM (rx) : 原点 = 0xC0000000,长度 = 32M
QSPIFlash (rx) : 原点 = 0x90000000,长度 = 32M
}

/* 节 */

{
启动代码进入“FLASH”ROM型内存 */
.isr_vector :
{
. = ALIGN(4);
KEEP(*(.isr_vector)) /* 启动代码 */
.= 对齐(4);
} >FLASH

/* 将程序代码和其他数据放入“FLASH”Rom 类型内存 */
.text :
{
. = ALIGN(4);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glue_7) /* glue arm to thumb code */
*(.glue_7t) /* glue thumb to arm code */
*(.eh_frame)

KEEP (*(.init))
KEEP (*(.fini))

。= 对齐(4);
_etext = .;/* 在代码末尾定义一个全局符号 */
} >FLASH

/* 常量数据到“FLASH” Rom 类型内存中 */
.rodata :
{
. = ALIGN(4);
*(.rodata) /* .rodata sections (constants, strings, etc.) */
*(.rodata*) /* .rodata* sections (constants, strings, etc.) */
. = ALIGN(4);
} >FLASH

.ARM.extab : {
. = ALIGN(4);
*(.ARM.extab* .gnu.linkonce.armextab.*)
.= 对齐(4);
} >闪光灯

.ARM : {
. = ALIGN(4);
__exidx_start = .;
*(.ARM.exidx*)
__exidx_end = .;
。= 对齐(4);
} >FLASH

.preinit_array :
{
. = ALIGN(4);
PROVIDE_HIDDEN (__preinit_array_start = .);
保持 (*(.preinit_array*))
PROVIDE_HIDDEN (__preinit_array_end = .);
。= 对齐(4);
} >FLASH

.init_array :
{
. = ALIGN(4);
PROVIDE_HIDDEN (__init_array_start = .);
KEEP (*(SORT(.init_array.*)))
KEEP (*(.init_array*))
PROVIDE_HIDDEN (__init_array_end = .);
。= 对齐(4);
} >FLASH

.fini_array :
{
. = ALIGN(4);
PROVIDE_HIDDEN (__fini_array_start = .);
KEEP (*(SORT(.fini_array.*)))
KEEP (*(.fini_array*))
PROVIDE_HIDDEN (__fini_array_end = .);
。= 对齐(4);
} >FLASH

/* 由初创公司用于初始化数据 */
_sidata = LOADADDR(.data);

/* 将数据部分初始化为“RAM”Ram 类型内存 */
.data :
{
. = ALIGN(4);
_sdata = .; /* 在数据开始时创建一个全局符号 */
*(.data) /* .data 部分 */
*(.data*) /* .data* 部分 */
*(.RamFunc) /* .RamFunc 部分 */
*(.RamFunc*) /* .RamFunc* 部分 */

.= 对齐(4);
_edata = .;/* 在数据端定义一个全局符号 */

} >RAM AT> FLASH

/* 未初始化的数据部分到“RAM”Ram 类型内存中 */
。= 对齐(4);
.bss :
{
/* 这是启动器用来初始化 .bss 部分 */
_sbss = .; /* 在 bss 开始处定义一个全局符号 */
__bss_start__ = _sbss;
*(.bss)
*(.bss*)
*(COMMON)

. = ALIGN(4);
_ebss = .; /* 在 bss 结尾定义一个全局符号 */
__bss_end__ = _ebss;
} >RAM

/* User_heap_stack部分,用于检查是否有足够的“RAM”Ram类型内存剩余 */
._user_heap_stack :
{
. = ALIGN(8);
提供 ( 结束 = . );
PROVIDE ( _end = . );
。= .+ _Min_Heap_Size;
。= .+ _Min_Stack_Size;
。= 对齐(8);
} >RAM

.sram(NOLOAD) :
{
. = ALIGN(4);
_SRAM_SYMBOLS = .; /* 在数据开始时创建一个全局符号 */
*(.sram) /* .data sections */
*(.sram*) /* .data* sections */

. = ALIGN(4);
_ESRAM_SYMBOLS = .; /* 在数据端定义全局符号 */

} >SRAM /*AT> FLASH*/

/* 从编译器库中删除信息 */
/DISCARD/ :
{
libc.a ( * )
libm.a ( * )
libgcc.a ( * )
}

ExtFlashSection :
{
*(ExtFlashSection ExtFlashSection.*)
*(FontFlashSection FontFlashSection.*)
*(TextlashSection TextlashSection.*)
. = ALIGN(0x4);
} >QSPIFLASH

。ARM.attributes 0 : { *(.ARM.attributes) }</font>
}

编译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flash和SDRAM内存空间大小已经显示出来,编译不报错,但是SDRAM使用为0,这看起来不正常,可以正常下载进去,但是板子跑不起来,仿真进入hal.initialize()就进入ardFault_Handler(void)。

void touchgfx_init()
{
Bitmap::registerBitmapDatabase(BitmapDatabase::getInstance(), BitmapDatabase::getInstanceSize());
TypedText::registerTexts(&texts);
文本::设置语言(0);

FontManager::setFontProvider(&fontProvider);

FrontendHeap& heap = FrontendHeap::getInstance();
/*
* 我们需要获取上面的引用来初始化前端堆。
*/
(空)堆;

/*
* Initialize TouchGFX
*/
hal.initialize();</font>
}

我怀疑是touchgfx初始化申请内存没成功导致,代码如下(正点原子的tougfx例程代码):
void TouchGFXHAL::initialize()
{
// 调用 initialize() 的父实现。
//
// 要覆盖生成的实现,请省略对父函数
的调用 // 并在此处实现所需的功能。
// 请注意,必须调用 HAL::initialize() 来初始化框架。

TouchGFXGeneratedHAL::initialize();
uint32_t帧大小 = DISPLAY_HEIGHT * DISPLAY_WIDTH * 2;
setFrameBufferStartAddresses((void *)Bank5_SDRAM_ADDR,(void *)(Bank5_SDRAM_ADDR + frameSize),(void *)(Bank5_SDRAM_ADDR + frameSize * 2));
setFrameRateCompensation(true);

//图片缓存功能
#define BITMAP_CACHE_SIZE 0x1400000
W25QXX_Init();
位图::setCache((uint16_t*)(Bank5_SDRAM_ADDR+ frameSize*3),BITMAP_CACHE_SIZE,1);
位图::cacheAll();

HAL_GPIO_WritePin(LCD_BL_GPIO_Port,LCD_BL_Pin,GPIO_PIN_SET);</font>
}

因为Bank5_SDRAM_ADDR这个宏定义指向的是((u32)(0XC0000000)),但是IDE应该是不识别这个地址段,请问论坛的哪位大神告知一下,如何更改?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handshake

楼主:
石沉海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