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文件系统同时读写U盘和flash的问题

楼主(2022-07-22):
问题描述如下
1、当前fatfs文件****单独*******读写U盘和flash都没有问题,文件的导入导出测试都通过了
2、当fatfs同时挂载U盘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测试过程
1、独立创建了一个fatfs读写flash的工程,使用CUBEMX,测试数据读写,发现没有问题
2、在原来工程上加入flash的读写,数据就不对,追踪之后发现void MX_FATFS_Init(void)函数里只要新增了U盘的fatfs初始化,后面测试代码就不成功
void MX_FATFS_Init(void)
{
  /*## FatFS: Link the USBH driver ###########################*/
  retUSBH = FATFS_LinkDriver(&USBH_Driver, USBHPath);
  /*## FatFS: Link the USER driver ###########################*/
  retUSER = FATFS_LinkDriver(&USER_Driver, USERPath);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additional user code for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只有把 retUSER = FATFS_LinkDriver(&USER_Driver, USERPath);        放到后面才能正常测试

测试函数如下
typedef struct
{
        TickType_t w_tick;//<写的时间
        TickType_t r_tick;//<读的时间
        uint8_t    result        ;//<读写结果
        uint8_t           type                ;//<测试的类型
}TEST_FATFS;
static TEST_FATFS test_fatfs[20][3];

uint8_t flash_file_init(void)
{
        FRESULT retSD;
        unsigned char work[4096] = {0};
        retSD = f_mkfs((TCHAR const*)USERPath, FM_FAT, 0, work, 4096);
        retSD = f_mount(&USERFatFS, USERPath, 1);//挂载虚拟磁盘
        //retSD = f_mkfs("1:/", FM_FAT, 0, work, 4096);
        //retSD = f_mount(&USERFatFS, "1:/", 1);//挂载虚拟磁盘

        if(retSD == FR_OK)
        {
                f_open(&USERFile, FIELD_DEVICE_FILENAME, FA_CREATE_ALWAYS | FA_OPEN_ALWAYS);
                f_close(&USERFile);
                f_open(&USERFile, GROUP_FILENAME, FA_CREATE_ALWAYS | FA_OPEN_ALWAYS);
                f_close(&USERFile);
                f_open(&USERFile, RULE_FILENAME, FA_CREATE_ALWAYS | FA_OPEN_ALWAYS);
                f_close(&USERFile);
        }
        return retSD;
}

/**
* @brief 测试falsh数据
* @return
* -#        FR_OK:成功
*/
void flash_test_tick(void)
{
        for(uint8_t i = 0; i < 8; i++)
        {
                for(uint8_t j = 0; j < 3; j++)
                {
                        read_write_fatfs(i,j);
                }
        }

}

void read_write_fatfs(uint8_t i,uint8_t j)
{
        FRESULT result = FR_OK;
        TickType_t tick;
        unsigned int count = 0;
        switch(i)
        {
                case 0:        //<512字节测试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result == FR_OK)
                                {
                                        test_fatfs[i][j].type = i;
                                        uint8_t *buf_write = MALLOC(512);
                                        uint8_t *buf_read  = MALLOC(512);
                                        if(buf_write == NULL || buf_read == NULL)
                                                return;
                                        memset(buf_write,0xA5,512);
                                        ///开始写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write(&USERFile, buf_write,512, &count);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1;
                                                test_fatfs[i][j].w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开始读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read(&USERFile, buf_read, 512, &count);
                                                test_fatfs[i][j].r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result = 1;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比较读写结果,释放内存
                                        test_fatfs[i][j].result = memcmp(buf_read,buf_write,512);
                                        FREE(buf_read);
                                        FREE(buf_write);
                                }
                        }
                        break;
                case 1://1K字节测试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USERPath,1);//挂载虚拟磁盘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1:/",1);//挂载虚拟磁盘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result == FR_OK)
                                {
                                        test_fatfs[i][j].type = i;
                                        uint8_t *buf_write = MALLOC(1024);
                                        uint8_t *buf_read  = MALLOC(1024);
                                        if(buf_write == NULL || buf_read == NULL)
                                                return;
                                        memset(buf_write,0xA5,1024);
                                        ///开始写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write(&USERFile, buf_write,1024, &count);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1;
                                                test_fatfs[i][j].w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开始读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read(&USERFile, buf_read, 1024, &count);
                                                test_fatfs[i][j].r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result = 1;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比较读写结果,释放内存
                                        test_fatfs[i][j].result = memcmp(buf_read,buf_write,1024);
                                        FREE(buf_read);
                                        FREE(buf_write);
                                }
                        }
                        break;
                case 2://<10k数据测试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USERPath,1);//挂载虚拟磁盘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1:/",1);//挂载虚拟磁盘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result == FR_OK)
                                {
                                        test_fatfs[i][j].type = i;
                                        uint8_t *buf_write = MALLOC(10*1024);
                                        uint8_t *buf_read  = MALLOC(10*1024);
                                        if(buf_write == NULL || buf_read == NULL)
                                                return;
                                        memset(buf_write,0xA5,10*1024);
                                        ///开始写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write(&USERFile, buf_write,10*1024, &count);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1;
                                                test_fatfs[i][j].w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开始读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read(&USERFile, buf_read, 10*1024, &count);
                                                test_fatfs[i][j].r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result = 1;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比较读写结果,释放内存
                                        test_fatfs[i][j].result = memcmp(buf_read,buf_write,10*1024);
                                        FREE(buf_read);
                                        FREE(buf_write);
                                }
                        }
                        break;
                case 3://<100k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USERPath,1);//挂载虚拟磁盘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1:/",1);//挂载虚拟磁盘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result == FR_OK)
                                {
                                        test_fatfs[i][j].type = i;
                                        uint8_t *buf_write = MALLOC(100*1024);
                                        uint8_t *buf_read  = MALLOC(100*1024);
                                        if(buf_write == NULL || buf_read == NULL)
                                                return;
                                        memset(buf_write,0xA5,100*1024);
                                        ///开始写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write(&USERFile, buf_write,100*1024, &count);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1;
                                                test_fatfs[i][j].w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开始读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read(&USERFile, buf_read, 100*1024, &count);
                                                test_fatfs[i][j].r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result = 1;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比较读写结果,释放内存
                                        test_fatfs[i][j].result = memcmp(buf_read,buf_write,100*1024);
                                        FREE(buf_read);
                                        FREE(buf_write);
                                }
                        }
                        break;
                case 4://<1M数据读写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USERPath,1);//挂载虚拟磁盘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1:/",1);//挂载虚拟磁盘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result == FR_OK)
                                {
                                        test_fatfs[i][j].type = i;
                                        uint8_t *buf_write = MALLOC(1000*1024);
                                        uint8_t *buf_read  = MALLOC(1000*1024);
                                        if(buf_write == NULL || buf_read == NULL)
                                                return;
                                        memset(buf_write,0xA5,1000*1024);
                                        ///开始写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write(&USERFile, buf_write,1000*1024, &count);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1;
                                                test_fatfs[i][j].w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开始读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read(&USERFile, buf_read, 1000*1024, &count);
                                                test_fatfs[i][j].r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result = 1;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比较读写结果,释放内存
                                        test_fatfs[i][j].result = memcmp(buf_read,buf_write,1000*1024);
                                        FREE(buf_read);
                                        FREE(buf_write);
                                }
                        }
                        break;
                case 5://<2M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USERPath,1);//挂载虚拟磁盘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1:/",1);//挂载虚拟磁盘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result == FR_OK)
                                {
                                        test_fatfs[i][j].type = i;
                                        uint8_t *buf_write = MALLOC(2000*1024);
                                        uint8_t *buf_read  = MALLOC(2000*1024);
                                        if(buf_write == NULL || buf_read == NULL)
                                                return;
                                        memset(buf_write,0xA5,2000*1024);
                                        ///开始写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write(&USERFile, buf_write,2000*1024, &count);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1;
                                                test_fatfs[i][j].w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开始读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read(&USERFile, buf_read, 2000*1024, &count);
                                                test_fatfs[i][j].r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result = 1;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比较读写结果,释放内存
                                        test_fatfs[i][j].result = memcmp(buf_read,buf_write,2000*1024);
                                        FREE(buf_read);
                                        FREE(buf_write);
                                }
                        }
                        break;
                case 6://<4M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USERPath,1);//挂载虚拟磁盘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1:/",1);//挂载虚拟磁盘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result == FR_OK)
                                {
                                        test_fatfs[i][j].type = i;
                                        uint8_t *buf_write = MALLOC(4000*1024);
                                        uint8_t *buf_read  = MALLOC(4000*1024);
                                        if(buf_write == NULL || buf_read == NULL)
                                                return;
                                        memset(buf_write,0xA5,4000*1024);
                                        ///开始写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write(&USERFile, buf_write,4000*1024, &count);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1;
                                                test_fatfs[i][j].w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开始读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read(&USERFile, buf_read, 4000*1024, &count);
                                                test_fatfs[i][j].r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result = 1;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比较读写结果,释放内存
                                        test_fatfs[i][j].result = memcmp(buf_read,buf_write,4000*1024);
                                        FREE(buf_read);
                                        FREE(buf_write);
                                }
                        }
                        break;
                case 7: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USERPath,1);//挂载虚拟磁盘
                        result = f_mount(&USERFatFS,"1:/",1);//挂载虚拟磁盘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result == FR_OK)
                                {
                                        test_fatfs[i][j].type = i;
                                        uint8_t *buf_write = MALLOC(8000*1024);
                                        uint8_t *buf_read  = MALLOC(8000*1024);
                                        if(buf_write == NULL || buf_read == NULL)
                                                return;
                                        memset(buf_write,0xA5,8000*1024);
                                        ///开始写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write(&USERFile, buf_write,8000*1024, &count);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1;
                                                test_fatfs[i][j].w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开始读计数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result = f_open(&USERFile, "1.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result == FR_OK)
                                        {
                                                result = f_read(&USERFile, buf_read, 8000*1024, &count);
                                                test_fatfs[i][j].r_tick = xTaskGetTickCount() - tick;
                                                result = 1;
                                                f_close(&USERFile);
                                        }else
                                        {
                                                result = 2;
                                                f_close(&USERFile);
                                        }

                                        ///比较读写结果,释放内存
                                        test_fatfs[i][j].result = memcmp(buf_read,buf_write,8000*1024);
                                        FREE(buf_read);
                                        FREE(buf_write);
                                }
                        }
                        break;
        }
}

只要初始化顺序不对就有问题,就很奇怪,独立测试U盘和flash没有问题

楼主:
结一下贴,由于之前cubemx生成的代码,谁先初始化谁就是0卷,后面就是1卷,其他没毛病

网友A:
也没看出来什么问题,不然直接仿真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看出来什么问题,不然直接仿真看下吧

仿真了,没法指定当前我是操作U盘还是fal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看出来什么问题,不然直接仿真看下吧

我怎么区分U盘和falsh呢?因为我初始化的时候,都给U盘和falsh分了4个卷,我现在f_open的时候没法指定是用的U盘还是falsh,主要就卡在这个上面

网友B(2022-10-31):
引用 楼主:
我怎么区分U盘和falsh呢?因为我初始化的时候,都给U盘和falsh分了4个卷,我现在f_open的时候没法指定是 ...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原因就是结贴上面写的,谁先初始化,谁就是0卷,然后是1卷,写文件的时候把相应的卷名带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