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uildroot怎么选择qt5的版本呢

楼主(2022-09-28):
教程的buildroot是2019.02.6版,可以选择的Qt版本有5.6和5.11,但是Ubuntu安装的是Qt5.12.9。
为了保持版本统一,就下载了buildroot2020.02版,但是不能选择Qt5的版本了,搜索“QT5_VERSION”发现只有默认的最新版的配置,也就是BR2_PACKAGE_QT5_VERSION_LATEST等于y。
但是在图形界面配置里也看不到,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谢谢先!

网友A:
需要 自己适配。没有某个版本的buildroot是qt5.12.9的。要和教程兼容,尽量使用qt5.12x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 自己适配。没有某个版本的buildroot是qt5.12.9的。要和教程兼容,尽量使用qt5.12x的版本

十分感谢

网友(2022-11-13):
最近尝试在buildroot中添加Qt也是发现同样问题,配置UI中没有发现有Qt的选项,但是在packages内有下载好的qt目录,buildroot版本2022.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