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6Ull无线传输以及硬件采集

楼主(2022-10-22):
问题1:       我想通过室外采集温湿度的传感器,是要把温湿度传感器的设备接在开发板,还是通过什么线连接在开发板上?问题2:
       设备的数据是通过无线传输吗?(我的理解是要通过zigbee/蓝牙/wifi之类的传输)
问题3:
       开发板可以当服务端吗,又或者说能不能进行SOcket套接字的连接?来发送无线传输接收到设备的数据?

本人小白,在此多谢了

网友:
1、室外放传感器+单片机+zigbee\lora模块,接线可以用杜邦线,接口看你传感器的具体协议,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集成的电路板
2、放室外的一般是用无线传输,根据传输距离去选择合适的传输方式,10米内可以选蓝牙,100米内可以选zigbee或者wifi,1000米以上的用lora。
3、开发板可以当服务端,负责接收各个室外设备的数据,显示,或者上传到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