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怎么与双向GPIO模块通信

楼主(2022-12-31):
有个16位数据线的外部模块,当片选为低(CSN=0)且读信号为低(RDN=0)时,模块的16位数据线输出数据(输出状态);反之,模块的16位数据线捕获数据(高阻输入状态)。
16位数据线上要求有10K的上拉电阻。

请问IMX6ULL的GPIO怎么配置呢,是固定配置为输入或者输出,还是根据读写信号来改变GPIO的方向呢?
感觉跟I2C的SDA有点儿像,不过只看到了SDA配置值为0x4001b8b0,不知道是不是通信过程中改变了方向,吧友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好像设置为浮空输入,可以写也可以读。

楼主(2023-02-17):
引用 网友A:
好像设置为浮空输入,可以写也可以读。

好的,有空我试试看。现在是双向通信的时候改变了GPIO方向,暂时可以用,不过后边测试应该会对时序要求比较高,感觉直接读写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