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F103] stm32Cube 生成初始化驱动怎么移植到正点原子自己的框架中?

楼主(2023-09-27):
请教各位:
STM32裸机开发, stm32Cube 生成初始化驱动怎么移植到正点原子其他例程HAL库MDK工程呢?
如下图,STM32CUBE生成的工程,这个看这不习惯。但是用来进行外设的初始化又比较方便,那怎么只把外设的驱动代码移植到正点原子HAL库MDK工程呢?

网友A:
与其移植还不如直接用原子的框架自己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移植还不如直接用原子的框架自己改改

你的意思是用原子的框架,驱动自己写。  不用STM32CUBE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原子的框架,驱动自己写。  不用STM32CUBE是吗?

是啊,hal的驱动原子也有啊

网友B:
你本末倒置了   你应该把原子的往cubemx里移植
学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本末倒置了   你应该把原子的往cubemx里移植

多谢回复!!!还请多多指教!!!
确实是这样,cubemax生成的外设驱动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初始化,没有对外设的操作。
但这个移植是不是方便,拿ADC外设举例。
maxcub工程中MX_ADC1_Init()   HAL_ADC_MspInit() 做初始化保留。
以下原子钟三个操作函数直接照搬到cubemax的工程中。
adc_channel_set()
adc_get_result()
adc_get_result_average()
移植(照抄)进去后,编译有问题具体再改。其他的外设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hal的驱动原子也有啊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还请多多指教!!!
确实是这样,cubemax生成的外设驱动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初始化,没有对 ...

说了  你现在就是本末倒置

cubemx的一个优点,其实就是配置引脚和搭框架,特别是搭配freertos使用
其余的都是封装再封装,你移植原子的或者其它的,都是在做封装

单片机程序整个框架,就是底层配置   中间层驱动   上层业务逻辑

现在是cubemx接管了底层配置

中间层驱动,大多数都可以百度的到,移植就好了,没现成的,就只能自己写     业务层就按照需求写
学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了  你现在就是本末倒置

cubemx的一个优点,其实就是配置引脚和搭框架,特别是搭配freertos使用

嗯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