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块] 关于编码器测速例程的疑问

楼主(2023-11-20):
发现编码器测速例程里没有对全局变量g_timx_encode_count进行清零操作,这样不会有问题吗?这样一来,在电机的持续运行中,该变量的值一直在增加,总有一天会出现溢出现象的,这不就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吗?还有,感觉,这样一来,一旦电机在一个方向上长时间运行后突然转向另一个方向,那么转向的测定结果的变化会比实际的变化慢一点。

网友A:
由于楼主没给出代码、我也没有代码,所以瞎说几句:
溢出就溢出呗,就像钟表到了12点之后又从1开始。
以8位数据为例,假如当前计数为0xFF,加一步就是0x00(溢出),假如需要计算差值(或速度),就是0x00-0xFF=0x01,溢出了但不影响差值。
"测量结果不准"?
不知你说的什么测量结果,能否给个例子或具体值。
"转向的测定结果的变化会比实际的变化慢一点"?
没看出来,请给个例子。
专治疑难杂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楼主没给出代码、我也没有代码,所以瞎说几句:
溢出就溢出呗,就像钟表到了12点之后又从1开始。
以8 ...

要不你还是去看看代码后再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吧,代码是正点原子DMG474电机开发板的的编码器测速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楼主没给出代码、我也没有代码,所以瞎说几句:
溢出就溢出呗,就像钟表到了12点之后又从1开始。
以8 ...

我又仔细想了想,转向那块,我确实想错了,测定结果的变化不会比实际转向的变化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