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STM32H7的性能比得过C2000系列的DSP吗

楼主(2024-12-03):
最近做信号处理与主动控制 一直用32 老师想让我用DSP 我说STM32H7也有DSP 用习惯32了 不大喜欢用别的 所以我想问下STM32H7的性能比DSP怎么样

网友A:
看你需要处理什么样的数据,除法计算量大不大,但我感觉H7应该比C2000强,之前用过TI双核的,一个ARM,一个DSP,总线交互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处理什么样的数据,除法计算量大不大,但我感觉H7应该比C2000强,之前用过TI双核的,一个ARM,一个 ...

应该是做FFT 频域分析之类的 我还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处理什么样的数据,除法计算量大不大,但我感觉H7应该比C2000强,之前用过TI双核的,一个ARM,一个 ...

后期还会加LMS算法做控制

网友:
做算法STM32H7强悍多了,但是C2000的硬件外设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期还会加LMS算法做控制

我觉得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