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Zynq AXIGPIO 设置通道2但是没作用

楼主(2024-12-10):
看视频教程拓展训练是

我在Vivado打开通道2后,然后在Vitis更新硬件,再编写代码,但是卡住了
#define AXI_GPIO_DEVICE_ID                XPAR_GPIO_0_DEVICE_ID
#define AXI_GPIO_CHANNEL1                1
#define AXI_GPIO_CHANNEL2                2
/*AXI_GPIO初始化*/
XGpio_Initialize(&AXI_Gpio,AXI_GPIO_DEVICE_ID);
/*PL按键*/
XGpio_SetDataDirection(&AXI_Gpio,AXI_GPIO_CHANNEL1,1);//1输入

/*PL小灯*/
XGpio_SetDataDirection(&AXI_Gpio,AXI_GPIO_CHANNEL2,0);//0输出
printf("111111111111");
/*AXI_GPIO中断*/
SetupInterruptSystem(&Intc, &AXI_Gpio, INTC_GPIO_INTERRUPT_ID);

产生现象:1、通道1的中断不会产生
                2、printf 1111  不执行卡住了
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当初是怎么解决的啊

解决了,需要配置AXI GPIO一个为输入一个为输出,然后xparameters.h里面的这个通道参数变为1         #define XPAR_AXI_GPIO_0_IS_DUAL 1

网友:
扩展训练里是将axi gpio的两个通道关联两个按键,应该是都设置成输入的,然后建立中断系统函数中设置方向为输入,使能两个通道的中断就可以了,如果是要第二个通道关联到LED的话,那么就只使能通道1的中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