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 有没有研究过高云fpga除法ip的,性能如何?

楼主(2025-11-06):
如题,请教下,需要用到除法功能。以前因特尔的ep4c,他的除法ip一个时钟周期就出结果了,不知道高云的怎样,多少个周期出结果,有没有其他的使用限制。

做一个相信自己的人

网友A(2026-02-14):
问题解决了吗?目前已知的是它的除法器会受时钟频率的限制,现在已经把除法器的时钟降频使用了

网友:
后续有可能自己写个除法器  不使用它的IP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目前已知的是它的除法器会受时钟频率的限制,现在已经把除法器的时钟降频使用了

降到100M使用了,而且其他高频的地方都降到100以内了,厂家说一般150以内使用,客户留余量100以内为好。
自己写没必要吧,那种快速出结果的预计工作量不少。
做一个相信自己的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到100M使用了,而且其他高频的地方都降到100以内了,厂家说一般150以内使用,客户留余量100以内为好。
...

除法器的时钟使用 100M   时序分析能通过吗
Nothing is impossible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到100M使用了,而且其他高频的地方都降到100以内了,厂家说一般150以内使用,客户留余量100以内为好。
...

目前我使用的除法器  没有要求快速出结果   被除数位宽 + 2 个时钟周期出结果就可以了
Nothing is impossi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法器的时钟使用 100M   时序分析能通过吗

没仿真,使用自带的逻辑分析仪测试通过了,目前用产品上,没发现问题。GAO那个测试的。
做一个相信自己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仿真,使用自带的逻辑分析仪测试通过了,目前用产品上,没发现问题。GAO那个测试的。

恩恩 好的 谢谢

我通过时序报告查看  这个除法器限制了时钟频率

实物验证也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就把除法器的时钟降低了使用

目前工作正常
Nothing is impossible

网友:
现在推测  高云 除法器 IP  是为了快速出结果  所以使用了更多的组合电路  所以限制了时钟频率

高云的技术支持也是让我降低频率使用
Nothing is im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