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 紫光同创PGL22GB多启动数据流失败

楼主(2026-02-03):
紫光的多启动数据流生成的sfc烧进去后,更改vs0、vs1引脚的电平,启动之后一直是启动第一个程序,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研究过这块,紫光同创有个文档,你可以参考看看

楼主:
链接里的教程是远程升级,板验证主要是3步:
1、选的winbond的w25q64 模式是spi x1,生成单独的2个sfc文件;
2、用2个sfc文件合成1个sfc文件,data stream type 是spi upgrade data stream;
3、烧写到flash芯片里。

我用ATK_L22开发板,开发板flash是winbond的w25q128q,用的是烧写器下载的程序,下面是我的步骤;
1、选的winbond的w25q128q 模式是spi x4,生成单独的4个sfc文件,每个程序是单独按键控制单个led;
2、用2个sfc文件合成1个sfc文件,data stream type 是multi boot data stream,每个程序的起始地址没有更改;
3、用jtag烧到flash里面,上电后绿灯亮了,是第一个程序运行,调拨码开关再上电,还是第一个程序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