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块] ATK-PD6010D驱动板输出的电机电压异常

楼主(2026-03-04):
一开始我用两个直流电源分别给主板和驱动板供电测试驱动齿轮泵电机,能正常驱动。当我把主板与驱动板的电源线并联,用同一个电源给主板与驱动板供电时,就无法正常驱动了,驱动板输出的电机高电压波形异常,异常波形的频率为10kHz,与U6的驱动PWM信号频率一样,如下图所示,这是为什么呀

楼主:
主板和驱动板的电源电压都是正常的    U4栅极驱动芯片的输入是正常的,持续低电平,输出也是周期性波动的,为什么栅极驱动的输出会与输入不匹配呢

楼主:
降低转速(50%占空比)之后使用同一个电源可以驱动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稍微高点的转速(70%)就不行